技嘉GTX760 安装驱动报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15):
咸鱼买的二手显卡 跑3dmark 重启之后就花屏 重装驱动报错 如下图

用mats测试显示如下结果,有两个现存报错,问过朋友说不一定是现存问题,只有两位数的报错可能是接触不良。所以想请教下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维修显卡,把显卡散热器拿掉,插上主板通电,gpu核心会发热,这样不会烧掉gpu吗?

网友A:
图像模糊,加焊一把,不行就算了。这种老卡核心坏的很多,返修率很高。加焊还容易短路,爆锡,很难搞。

手摸发烫就不行,最好有散热片

4pk

网友B:
先易后难,先加焊两颗显存,再B0和A1两颗显存先交换一下看有无变化,还不行就是GPU的问题了。GPU太热了正常情况下会断电重启。

4p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像模糊,加焊一把,不行就算了。这种老卡核心坏的很多,返修率很高。加焊还容易短路,爆锡,很难搞。

手 ...

你好。你指的加焊是加焊哪儿?是核心吗?我刚量了一下电压 1.6V 0.89V 12V 3.3V 5V都有的。。。

网友:
今天量了一下电压,左边四组电感 0.89V 右边两组电感 1.6V  其余12V 3.3V 5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易后难,先加焊两颗显存,再B0和A1两颗显存先交换一下看有无变化,还不行就是GPU的问题了。GPU太热了正常 ...

好吧,确实也是一个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指的加焊是加焊哪儿?是核心吗?我刚量了一下电压 1.6V 0.89V 12V 3.3V 5V都有的。。。

换个显示接口试试,还模糊就是核心问题,不是就看看接口耦合电容有没有掉件,一般不要去加焊。

网友:
谢谢分享,,好东东,,学习一下

网友:
模糊和供电感觉应该没什么关系,一般都是核心和显存了。不要太纠结供电电压

网友:
都报错了,就干啊,先显存再核心。我碰到的都是半死不活的,我有个七彩虹1063,用MATS测试怎么测都正常,一进系统就花屏

网友:
核心虚焊了吧

网友D:
这种一般就是核心虚焊,760显卡核心温度高,容易出现此类故障!

4pk

网友:
先易后难 这卡功耗高

网友:
先加焊显存  不行就干BGA

网友E:
楼主,这个卡修的怎么样了

4pk

网友:
我有一张也是这样,报错32和1的。还没有修。只是我的卡能正常装驱动也启动。轻微使用无任何问题,跑鲁大师就黑屏。

网友:
回收显卡,卖不卖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卡修的怎么样了

没修,上网找人修,报了状况。人家说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就是核心虚焊,760显卡核心温度高,容易出现此类故障!

收到,谢谢!

网友:
直接风枪干就是了

网友(2021-04-29):
咸鱼上的东西好多都是坑货,都是各种毛病搞不定挂到咸鱼坑人的。楼主买卡建议到当地二手市场买实物!起码有问题能找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