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主板声卡电流声,杂声。更换alc887

楼主(2021-02-15):
电压正常,周边电阻正常

拆b85上的声卡芯片,更换了好一段时间,手生。

完成,声音恢复正常,差点买了独立声卡

网友A:
不错,但是会不会是虚焊或者氧化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但是会不会是虚焊或者氧化造成的呢?

重植过了,不行

网友:
换IC就好,,,

网友B:
杂牌电源质量差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alc坏的很多

网友:
alc887坏的多

网友:
哎呦~黑苹果

网友C:
是同型号更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同型号更换的吗

型号,看不见,无脑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同型号更换的吗

黑苹果用一天少一天了

网友:
黑苹果用一天少一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电源质量差也会有这种情况

电源时贼船VS450,虽然不好,但不算杂牌

网友:
声卡芯片坏的比较多,谢谢分享!

网友:
声卡的问题,学习了,留个印记,方便以后。

网友:
俺都是直接就换,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