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金士顿32g金属U盘突然不显示求助

楼主(2021-02-15):
金士顿U盘突然不显示里面有重要数据,开始是可以用的。突然用不了插上电脑在右下角可以显示插入的设置然后右键弹出此设备,但是点击弹出无反应。没有任何盘符显示,就像读卡器插上电脑不上内存卡一样。在disk分区工具里面找不到盘符。在设备管理器里面USB设备可以看到大容量USB设备。我个人感觉应该是硬件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什么主控,低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什么主控,低格下

里面有数据

网友:
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网友B:
你好,这个需要打磨芯片,然后分析数据

数据不是很重要,建议放弃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需要打磨芯片,然后分析数据

数据不是很重要,建议放弃

我们在一个群里,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