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灯条后闪一下黑屏保护,怎么破

楼主(2021-02-15):
原装16串3并,换的13串4并。巨难拆的显示器,已经装壳了,结果闪下黑屏。用的ob3362控制芯片,开机瞬间测电压39v.我觉的是欠压保护,有没有办法改动下电路啊?空间下小,没地方放改装板。

网友A:
也可能是过流呢,以前是三并,现在是4并,。

网友:
改变一下11脚的串联电阻,可以调整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过流呢,以前是三并,现在是4并,。
很有可能啊,总电流是恒定的,三并每组分流1/3.四并是每组分流1/4.是不是电流小,驱动不起来呢?

网友:
直接换led灯条外接电源很稳定

网友:
改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B:
这是个多大的显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多大的显示器啊

32寸的LED显示器

网友(2021-05-28):
是的,谢谢各位朋友,已经改通用升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