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器按键不灵维修问题

楼主(2021-02-15):
计算器按键不灵维修问题。计算器最左上角的按键失灵了,打开看了一下透明电路纸上导电的黑色涂层都在,用二极管档测了一下好像都正常。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A:
量通断,要量按键到集成块或者软插线及插座都通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通断,要量按键到集成块或者软插线及插座都通才行

好的谢谢,我量了透明纸电路板和斑马线都是好的,可能就是这个牛屎芯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