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1-02-16):
待机电流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到0.8A左右不动了,主板干净,看了下是有两个BIOS芯片, 求大师指点下 刷哪一个BIOS,或者是其他什么问题。
芯片

网友:
看下图纸分析下两个BIOS怎么工作的,主板各个供电都测了没?电压都是多少?如果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刷容量大那个,先备份

网友:
刷容量大的,容量小的应该是EC的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