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CD40电高压锅显示板led全闪维修一例

楼主(2021-02-16):
过年了,想煲汤了,结果发现电高压锅坏了,美的CD40的老式锅子,全LED显示的,故障现象是led全部闪亮、蜂鸣器不停的发出短促的“滴”声。拆开看了下,就电源继电器蜂鸣器板+按键控制显示板,在网上找了个图参考参考,其实这些压力锅电路基本大同小异差异很小,设计者都是互相参考的吧!只要+5V正常,就只能是控制板自检出错不能通过了。cn101插座分别是地、+5V、加热控制输出、蜂鸣器控制输出、加热保温传感器输入、温度传感输入,主要检查对象是两个传感输入端口是否正常、次要是加热控制输出端口有无短路。加热保温传感其实就是一个双金属开关,大致应该是高于105摄氏度断开、低于80摄氏度接通,常温下用万用表通断裆测量处于导通为正常,温度传感器标称100K,16摄氏度应为78k,常温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70-80k都算正常。经过测量发现双金属开关处于断开状态,手里没有现成备件,只能想法子了,找来个什锦锉,轻轻地来上几下,记住一定要放平些!再测试已经导通了,插到电源板上,报警解除,按键也能起作用了。将电压力锅装复原,开始煲汤享受吧!

网友:
迅维开始进入家电行业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鸠摩智大师的拿手好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点油腻不导通了

这个是正解

网友:
砂纸打磨 以前我们修家电都是这么干  上下打磨就可以

网友:
银触点问题,这样不久又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东西压力开关不要乱调会出大问题的兄弟

网友:
这玩意也修啊

网友A:
触点油腻不导通了

网友B:
压力容器,这个还是少调下方的压力旋钮,触电氧化问题应急可以砂纸打下,但不能调节下方压力旋钮,不过即使调好了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加热功率大触电打火)。

网友:
很好,零成本维修

网友:
这个其实不建议用锉刀,可以用粗糙的布从触点中穿过来回抽擦,去除表面氧化层。

网友:
这样不久又会出问题...........

网友(2021-03-26):
开关不贵,如果是专门干这个的从废旧锅子上拆一个就可以,其实是过年急用,手边没配件没砂布。另外说一句,这种电压力锅的这个开关其实没什么大电流的,大电流是通过继电器触点的,氧化是因为开关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下氧化,其中还会有水、油、蒸汽等更是增加触点氧化程度。我从事工作时间最长的其实是汽车司机,以前是用那种绿色或者白色的专用砂条打磨东风汽车分电器白金触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力容器,这个还是少调下方的压力旋钮,触电氧化问题应急可以砂纸打下,但不能调节下方压力旋钮,不过即使 ...

这个开关是触发信号用的 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