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Book 15 G3 LA-C381P不插电池不过隔离

楼主(2021-02-16):
LA- C381P 只插适配器一瞬间会有电流冲击,24780S断开保护,B+跳3-6V  ,电池存在的话就OK ,但是客人把电池用干了就会再不过保护隔离大家在维修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人说可以改ACDET的分压电阻,把电压改高点。这种方法改了后不能充电。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跳过保护隔离电路。我把改的方法排成照片上传。、

网友:
你这种 修法 有点 彪悍。。我都怕你了

网友:
彪悍。。 彪悍。。 彪悍。。 彪悍。。

网友:
高人!不服不行啊

网友:
你好,你把保护隔离mos管直接短接了吗?我知道华硕的这样做是没问题。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A:
这样跳过去能正常充电吗?

网友:
没有找到故障点,不完美维修

网友:
YOGA,TYPE_C的也可以这样玩

网友:
这种方法适配器可以-但不会充电

网友:
我草,这胆儿肥了啊

网友:
这根大线飞的

网友:
线搞粗点   收了钱再说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试试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66666,,有人打赌吗,看看多久能返修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
把充电芯片的自举电容换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修过戴尔不定时掉电的,客户不用电池,把保护隔离管全拆短接,正常使用。就是插电瞬间接口打火

网友:
解决不开机问题,充电又是一个问题

网友:
佩服楼主  这么玩容易出问题  不如加个大功率的肖特基靠谱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这样不充电了

网友:
这都可以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联想的  15isk 也是一样的故障、通电的时候跳表、直接飞跟线过的保护隔离、

网友:
拿掉电池是不是安全点

网友:
高手啊~~~~~~~!!!!!!!!!!!!!1

网友:
YOGA,TYPE_C的也可以这样玩

寻霸业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这样开机正常,但是如果电池满电装上绝对要短路,如果电池没电,不会充电的。

网友:
这样不行的。。。。。。。。。。。。。

网友:
临时救急可以

网友:
这样改了能正常充放电吗

网友:
的自举电容换大点就可以了

寻霸业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吃瓜群众看评论

网友:
这样电池能充电吗,我的也亏电症状一样

网友:
找图隔离好修。。。

网友(2021-04-19):
直接换不行吗?我这有个电池百分之0  识别电池信号3.3V 2个没有问题,等下换Ec看看

网友:
有这个图纸吗?谁有

网友(2021-06-13):
大佬,你好,我这边也有这样主板和你说一样病。我没有电路图。想请教询问一下,这主板的 PL59电感正常应该是几V电。

网友B:
你好,询问一下  PL59电感电压是几V。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询问一下  PL59电感电压是几V。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应该是待机3.3v

网友:
没这机图纸好象

网友B:
你好,询问一下,PQ56 你飞线了电压是几v。我这边PL59电压是3.3V 。无待机电流。怎么回事指点一下呗!

网友:
大胆加彪悍,确实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询问一下,PQ56 你飞线了电压是几v。我这边PL59电压是3.3V 。无待机电流。怎么回事指点一下呗!

PL59 是待机3.3,你能测到3,3是对的,我飞的线是保隔电路,完全是两个电路,你别弄错了,虽然原件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跳过去能正常充电吗?

要使用原装电源,就可以给电池充电了,当电池有电后,还要把改的线去掉。使用电池和电源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3那个三和万用表多少钱买的,我又准备个三和万用表

朋友从日本带的

网友(2023-05-10):
可以福  环境保护

网友:
你这样搞  没保护了 坏了烧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