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广告机 屏幕部分暗。

楼主(2021-02-16):
屏型号是T546HW04 V.0 上下大概10CM左右亮度是正常的  其他部分比较暗,换过背光灯,还是这样。红色的就是暗的部分。背光灯是上下打的。在后面看不光亮度不同部位明显亮度不一样。

网友A:
有可能灯管,或者灯条坏了

网友:
可能灯管或者灯条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灯管,或者灯条坏了

换过灯条了。。还是这样

网友C:
单独测试灯条 如果单独测试都能亮 换高压供电部分

网友:
看着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过灯条了。。还是这样

可能是均光板老化或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均光板老化或装反了..................

我是整体拿下来的  以前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是导光板老化了  找不到这个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独测试灯条 如果单独测试都能亮 换高压供电部分

单独是正常的。我试过。

网友:
背光板?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背光板故障    这个配件不好找
背光板靠近灯条一边 因为灯条温度高   烤的发黄或者变型
造成背光不均匀   只能更换背光板

网友:
可能是均光板老化或装反了,不装屏幕看下背光亮度均匀不

网友:
侧面灯条吧,可能是导光板由于灯条的长期高温烘烤老化发黄,把导光板靠灯条面打磨试一下,不行就是换导光板了

网友:
偏光板的问题 只能报废处理

网友:
偏光板一般不好整吧

网友:
液晶和灯条之间的那几层 仔细拆开看看 哪个出问题了

网友:
剪一块废屏的反光白板贴上,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背光老化 换背光吧

网友:
换整个背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