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DPS-800GB A服务器电源不启动

楼主(2021-02-16):
收到2只惠普HP    DPS-800BG  A服务器电源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不启动,待机3.3VSB、5VSB全无

拆机检查发现待机5VSB、3.3VSB电源集成块没有驱动输出。检查开关管初步判断好的!
分析电路: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只有跑电路。从整流桥到两个主动PFC电容器,都正常,保险也没有熔断,测电容电压320V,这个PFC电路是受待机电压控制的,所以首先应该从待机5VSB和3.3VSB查起!下图是电路板!

图中的四只大贴片电阻是经过一个二极管和水泥电阻串联过来分压后到启动电容的正极,经过一个稳压管稳压在14V左右,给主动PFC供电,主动PFC得电后启动工作。由此测量启动电容的两端电压只有9.2V,是待机5VSB和3.3VSB不能正常启动,继电器主回路没法供电,所以也没有待机电压(待机电压5VSB和3.3VSB在此以后统称待机电压),正常时电源接通,待机电压都应该有的。15V三端稳压块是由待机变压器整流供给的,待机电压正常后,经一只二极管再返回供给待机电源。电压所以低是C802工作环境温度高,在散热片下端,电容老化,容量减小所致,下面就测试、怎样更换和拆除问题附图片。

维修经过:知道了原因,考虑电容拆除和安装不便,更换时要拆除很多散热片和元件,电路板元件密度较大,决定只拆掉上层散热片和一只线圈,把C802(100微法/25V)用针管拆掉,焊孔清理干净,找一段细漆包线或单股铜芯线,我是用的单股铜线,把绝缘皮去掉,从启动电容焊孔穿过,把电容焊好穿好热缩管,从焊孔把电容从焊孔慢慢拉出来,最后焊好就可以了!省啦拆大量元件和散热片的麻烦,弄不好把电路板都给焊坏了,全是四层环氧板,或者不小心把板子报废了,得不偿失!
此圈内螺丝和线圈拆掉!

拆除散热片

拆除散热片和线圈后
电容在此下面,拆掉散热片和线圈后!

拆出的电容,容量已经减少为56微法

单股铜线去掉绝缘皮后

备好的铜线和电容

焊时注意电容正负极就是了!最后焊回线圈,注入固定硅胶,装上散热片,把电路板装回外壳,大功告成!
用硅胶固定,减小噪音

网友:
测PFC电容电压398V

网友A:
短接开机,12V输出正常!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开机,12V输出正常!OK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如何短接开机的吗?..................

网友A:
最边数上下都是第二个插脚,短接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边数上下都是第二个插脚,短接就是了!

图里面我镊子短接的就是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开机,12V输出正常!OK

另一只和此通病

网友:
电容在此下面,拆掉散热片和线圈后!

网友:
不拆掉线圈和上层散热器,C802拆不出来,也装不上去!

网友:
上层散热片螺丝

网友:
最后希望能帮到大家,喜欢此贴的给给点鼓励!再补两张图片!

网友:
到处基本告一段落

网友:
楼主真乃高手也!!不但原理分析到位,而且巧妙拆焊电容,真正做到外科手术般的精妙!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电源才几十块钱 真没必要去修了

网友:
修一个也不值啥!交流技术到是真理!

网友:
这个都能修好,牛

网友:
看上面怎么这么多线 有点乱

网友:
我都没有修过电源,看来要学习下咯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原理清楚,线路跑的溜溜的,维修手法巧妙,加分!

网友:
服务器维修的不多

网友:
服务器维修论坛上不多呀!

网友:
服务器电源资料不多的呀!

网友(2021-03-19):
服务器电源资料不好找啊

网友:
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服务器电源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惠普DPS-800GR A的通病

网友(2021-04-18):
顶一个,快沉底了!

网友B(2022-08-29):
我有一个跟你图片一样的电源短接无电压输出风扇转 和你那个是一个毛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