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对维修很感兴趣,各位前辈都用的什么工具!

楼主(2021-02-16):
本人小白一个对维修很感兴趣,开始在学习理论基础,准备自学打下基础  后面报实地或者网课
想先买点小工具,折腾下练练手 想问问各位前辈 都用的什么牌子 型号的工具
   万能表    热风枪    焊台     直流稳压电源    风枪嘴  烙铁头 助焊膏 焊锡丝····· 好多东西   能给个清单最好了
去迅维网淘宝店看了下
快克 990AD风枪  936焊台  胜利VC890C 万能表     没看到稳压直流电源······  这几样够用么?(我知道还有贵的肯定好用,这几样价格能接受···)

网友A:
建议可以在迅维的的官方淘宝商城采购   里面和维修有关的工具都有

网友B:
迅维的工具都很专业 介绍的很详细,有不懂的还可以到论坛请教!

网友C:
爱好最忌讳三分钟热情,用着买着最好的选择,需要什么买什么,快递很方便的

网友:
先不要买东西,去学完了,打算在这一行干了再买工具。绝大多数必要的工具买齐恐怕要5位数。

网友D:
对维修感兴趣,只能算是个爱好者。
做为爱好者,先准备些必备的工具,满足短期内使用就行。
对工具需考虑实用,随着需要逐步添加,不必追求高档。
如果以后搞专业维修,自然会知道应该添置哪些工具。
学习与实践贵在坚持。希望也相信你能做到。

网友E:
先便宜点练练手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可以在迅维的的官方淘宝商城采购   里面和维修有关的工具都有

好建议,等客服上班了问客服了解工具情况  谢谢 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的工具都很专业 介绍的很详细,有不懂的还可以到论坛请教!

谢谢前辈指导,想学修主板    990AD 936焊台  够用不  稳压直流电源 看的是安泰新的3003AD 有人说垃圾  不知道选哪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便宜点练练手再说吧

求   推荐2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维修感兴趣,只能算是个爱好者。
做为爱好者,先准备些必备的工具,满足短期内使用就行。
对工具需考虑 ...

- - 不抽烟 不喝酒,就喜欢电子 和 机械工具     哈哈    光看理论不得劲儿啊   有电工具练练手 要舒服点

求推荐几款 实用的工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爱好最忌讳三分钟热情,用着买着最好的选择,需要什么买什么,快递很方便的

我目前 最需要的就是  焊台 风枪  稳压直流电源(看好多师傅都是自己DIY ,奈何自己不懂啊)万能表(手里有个宝工的MT-1280 不知道对于修主板够不够用)
前辈推荐下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目前 最需要的就是  焊台 风枪  稳压直流电源(看好多师傅都是自己DIY ,奈何自己不懂啊)万能表(手里有个宝工的MT-1280 不知道对于修主板够不够用)
前辈推荐下  谢谢

优利德。有一款ut136
你会喜欢的,无论表盘的手感,还是读书的精准度,以及读书的速度,都是我见过同级别最好的。
可调电源,直接买成品,30v~20a不会超过700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有一款ut136
你会喜欢的,无论表盘的手感,还是读书的精准度,以及读书的速度,都是我见过同级别 ...

可调电源,推荐一个 30V-2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调电源,推荐一个 30V-20A的

如果你用不到这么大的电流,可以买10a的,便宜好多,我用的是同门3020。你不必迷恋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