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z77主板不能保存bios设置的维修

楼主(2021-02-16):
首先祝大家新年新气象,新的一年都有新的开始!

去年下半年一直修显卡,一直入不敷出。想利用春节期间研究一下主板维修,扩大一下业务范围,于是买了几块老主板,包括这块有毛病的华硕z77主板。

目前这块主板研究了个大概,有些细节还不太清楚。今天开始着手修复这块主板。这块主板能正常显示,进系统,就是不能保存bios,RTC电路、待机电路都做了详细检查,完全没有问题,最后怀疑是pch桥的问题。加焊了一把,又重刷了bios,问题解决,也不知是哪个操作修好的。

现在主板所有电压都有,除了CPU_GFX电压,任何时候都没有,查资料cpu_GFX好像是核心显卡的供电。但是核显似乎还能正常工作,接板载hdmi能正常显示,另外一块同类型的技嘉主板开机就有这个cpu gfx,很奇怪,这个GFX到底是什么供电,恳请哪位老师傅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高端主板一般都是外加中高档显卡用的,如果只是核显供电可以不用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端主板一般都是外加中高档显卡用的,如果只是核显供电可以不用管了

核显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已经弄明白了,画面有变化才有电压,画面静止就是0[呲牙]

网友(2021-05-06):
华硕6 7系板子掉功能,我之前一张p67也是,没法超频没法调睿频,后来用编程器刷了一遍好了。估计刷BIOS的时候me没跟着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