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扩容掉点求助

楼主(2021-02-16):
掉了图中红圈的那个点,查点位图只看到通向旁边,但板子上却没有测试点,没有显示通到什么地方,主板上没有对地阻值。测量硬盘对应点位有阻值,该如何处理?

网友:
硬盘装上先刷机试试

网友:
这个点没用的

网友:
空点没事

网友:
引脚没出来说明是空的  不要慌

网友:
这个不是空点吧,就一个点的事,打圈、固化、刮点、上锡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