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进水大短,烧不出来

楼主(2021-02-17):
batt 正常。 vcc main 大短  二极体0。 但是单独给vcc main 加电。都3-4安的电流,熏松香没有化的痕迹,电压被拉低到2.7v左右。  摸板子也没有觉得哪里发烫。 直接加电源表,热的只有batt转vcc main的转换管玻璃芯片。  能不能直接短接了batt和vcc main,加上4a的电流烧个1分钟2分钟摸摸哪里烫

网友A:
可能卡了小锡珠,那样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先用洗板水清洗,然后打阻值,再用松香加焊进水位置,进水机不建议加电烧机。

网友:
从vcc直接加电或者短接电子保护管,要不然烧不出来。最好不要超声波清洗!

网友B:
可以拆了玻璃保护管,短接烧机,如果是板层腐蚀短路,就烧不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卡了小锡珠,那样是烧不出来的

卡了小锡珠4-5a 也会发红吧。 反正没烧出来。 后来发现1v8 sdram 也短路的, 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了玻璃保护管,短接烧机,如果是板层腐蚀短路,就烧不出了。

短接了 。 没烧出来

网友:
者短接电子保护管,要不然烧不出来。最好不要超声波清洗!

寻霸业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C:
哪级短路烧哪级啊,5a有些是烧不出来,直接去除保护板电池一烧一个准,电池不要烧低于电池电压的供电,某宝的烧机神器应该不错

网友:
在维修的附近找一下,看有没有卡锡珠

网友:
我发的不是有个这样短路的嘛没看吗

网友(2021-04-29):
引用 网友C:
哪级短路烧哪级啊,5a有些是烧不出来,直接去除保护板电池一烧一个准,电池不要烧低于电池电压的供电,某宝的烧机神器应该不错

真的5a 都烧不出来?

网友:
先用洗板水清洗,然后打阻值,再用松香加焊进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