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080显卡复位开机

楼主(2021-02-17):
第一次开机快速跑过b2蜂鸣器报警不捉显卡,按电脑重启后可以开机。已排除设备问题,也尝试更换过供电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然后换人 再来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然后换人 再来一遍

不行啊,全部人都摸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全部人都摸了一遍

跟我那技嘉卡一个毛病,一旦正常进系统几天几夜都没事,只要一冷机就卡B2,然后十几秒跳过再重启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