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一台修笔记本的可调电源和电源转换头

楼主(2021-02-17):
最近想自学笔记本维修,求老手给推荐一台好用的可调直流电源,二三百元以内的,是不是需要30V 5A参数的?另外,也请推荐那些多用电源转换头的,什么牌子的好用些?看淘宝网上的,有的并不好用。

网友:
现在有好多笔记本,一体机电流动不动就10A

网友:
那也就是说,5A的还不能完全满足要求,最好还要10A的吗?

网友:
什麼牌子好型號好,我也想買一個

网友:
直接到迅维网商城就可以选择

网友:
这个价位也就能买个5A的

网友A:
买10a的 听我的 现在游戏本都是6-7a适配器,搞不好就误判故障,我前段时间用5a电流表测试客户笔记本老掉电,工具一定要顺手才好赚钱,我买的好像750元 带过流保护,机器长而且重。不过我买的这个表有点电流声,只要电脑一按开机键电流表就有轻微吱吱声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10a的 听我的 现在游戏本都是6-7a适配器,搞不好就误判故障,我前段时间用5a电流表测试客户笔记本老掉电,工具一定要顺手才好赚钱,我买的好像750元 带过流保护,机器长而且重。不过我买的这个表有点电流声,只要电脑一按开机键电流表就有轻微吱吱声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我在迅维买的这个

网友:
优利德的三百多元的那个32V 6A的可以吗?

网友:
要的可以加V:13926507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