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有时候开机掉电屏幕不显示通病一例

楼主(2021-02-17):
腊月二十七晚上 接到一台联想y450开机掉电 屏幕不显示的,客户着急我说给他换台新点的二手笔记本,人家说这台就基本没使用过,我拆开后盖一看,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应该是内存1.5v供电芯片虚焊导致,于是加焊了两分钟 然后反复测试,未出现掉电现象,到此,算是顺利修复,客户高兴的付完钱拿走了电脑

网友:
高手啊,能不能说一下跑到多少电流啊

网友:
掉电是最头疼的

网友:
通病就是好修 就是现在遇到的少了

网友:
修过联想的台式机  内存供电保险丝烧断了   直接换0欧电阻解决

网友:
渣想Y,显卡爱坏壳子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