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265a显卡维修三张#显卡#

楼主(2021-02-17):
r7 265a显卡维修三张 #显卡#  两张花屏 一张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  维修第一张扫描显存报错 第二张也报错直接换显存  第三张扫描也是显存报错换显存还是报错 以为没换好 再换一颗结过还是一张 然后直接加焊核心 故障完美修复

网友A:
兄弟焊核心,上下温度用的多少,我最近焊AMD核心,成功率有点低。可能我这室温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焊核心,上下温度用的多少,我最近焊AMD核心,成功率有点低。可能我这室温太低了。

冬天下比上高20度左右,夏天下比上低10度。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显卡测试扫描软件人,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显卡测试扫描软件人,发一个!!

有 发不了 花钱去搞一个吧 四五十个G

网友B:
到那里去搞软件啊,,给个方向啊,楼主

网友C:
楼主,这个软件怎么定位那颗显存的,看了你的测试结果与图片更换位置好像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软件怎么定位那颗显存的,看了你的测试结果与图片更换位置好像不一致

好多张显卡 只拍了一张  上图的是b通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到那里去搞软件啊,,给个方向啊,楼主

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

x宝如何搜关键词?

网友(2021-04-12):
接维修吗

网友:
背面图还有吗 挨着那几个供电管 有个炸的 找不到资料

网友E:
没有加焊核心的机器,可以用别的方法加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加焊核心的机器,可以用别的方法加焊吗

         用风枪

网友(2021-05-20):
招显卡维修学徒两名,需要电子专业毕业生或者有维修基础,年龄18-30周岁,工作地点长沙,可提供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