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RTX2070维修,显存复位信号怎么测?

楼主(2021-02-17):
花屏,跑mats全部通道报错,大神说要查显存复位信号,散热器盖着没法测,自己想办法焊根线出来,看图那样子,8个芯片一样的电压1.25跟显存供电一样。
        话说这个显存复位信号是波形吗要示波器看?
         这卡被我修的老惨了,拆装了显存,换了显存供电mos,不超40℃就亮机花屏,然后莫一天就黑了,各种折腾就冒烟了,拆了看是核心供电mos烧了2相pcb铜箔,好吧,烧了咱就修,有一相mos到电感烧断了,1相mos到地,到V+都有460欧姆,挂掉烧焦的铜箔,清理,好了M欧挡测都是无穷大了。
       挂铜箔,上锡,mos搭桥到电感,测2个拆下的模mos VOUT对GND一个260多,一个460多,内阻咋不一样呢,放假买不到,先焊回去叭。
        结果居然又亮机了,温度44也不黑屏了,我去,一头汗。
       这卡不忘初心啊, 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还是花屏。
        听大神的,最后一招了,测显存复位,然而只测到电压,跑mats似乎 电压只有0.001的变化

         请大神指点,还有什么办法?  爱好者第一次修显卡

          把能放的图片都放上来了,我看这卡也就修道这里为止了,核心坏了?!

网友A:
MOS管和主芯片一起换了吧,还不行那就是显卡烧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和主芯片一起换了吧,还不行那就是显卡烧挂了

主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吗,这个是up9512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你这个是笔记本吗?就台式机而言应当是测参考电压吧?每个通道的两颗显存中间有一个由显存供电分压得来的参考电压。

如果该电压正常,取下显存,打焊盘和显存阻值

显存控制器也在核心内部,坏了也会导致显存报错

网友C:
会不会是温度影响板层线路或者触点,重植试试

网友:
这样的感觉核心问题几率大

网友D:
测个鸡鸡复位,把显存都摘了,还花就是核心挂了

网友E:
移动端核心不良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个鸡鸡复位,把显存都摘了,还花就是核心挂了

有人说只要少一颗显存就会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笔记本吗?就台式机而言应当是测参考电压吧?每个通道的两颗显存中间有一个由显存供电分压得来的参考电压。

如果该电压正常,取下显存,打焊盘和显存阻值

显存控制器也在核心内部,坏了也会导致显存报错

拆过了,换上去过2个新颗粒,都打值了没发现问题,又焊回去了,老样子,一样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移动端核心不良的可能性非常大

嗯,51m本子上的卡

网友:
最新情况,又烧了,实验证明,内阻小的那颗MOS软击穿,现在彻底击穿,上下管击穿短路了,拆了全部电感,5颗里有一颗MOS 300多内阻,说明这颗也有问题,还有一颗有一个脚和其他MOS阻值不一样,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温度影响板层线路或者触点,重植试试

没条件

网友:
测复位要示波器的

网友:
你这块是工程版显卡,不要浪费时间了,跟客户商量换一块吧

网友:
看看回帖好习惯

网友:
疑难卡就是这样出来的

网友(2021-05-13):
电感都给你修烧了厉害,修显卡要先把核心不用加助焊剂给上BGA焊台煮了再说。

网友:
楼主还在坚持中,钻研精神点赞。
按刚版内有大神发的N卡检修程序,所有显存不良1是FBVDD供电,2 是写错BIOS,3就是找GPU的基准电压偏置电阻。1和2应该不存在,3我的理解是GPU发出的GPIO10_FBVREF_SEL这个电路中有一个分压电阻如果不正确会导致所有显存基准电压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