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掉盘问题

楼主(2021-02-17):
固态硬盘掉盘问题,我的一块台电120G的SSD,用着现在有掉盘的情况,运行大型程序或者跑测试会掉盘。但用CrystalDiskInfo显示没有问题,健康100%,用HDTUNE能看到05黄了。这种盘有办法恢复吗?还有我准备去保修,要是某宝店家让我证明一下盘有问题,我怎么给他证明呢?

网友A: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这种可以保修吗?

网友B:
直接售后  告诉不稳定 换一块新盘回来!

网友C:
有保修直接找客服,你就说硬盘偶尔掉盘,客服给你发地址和账号,你得先给指定账号转入发回的快递费,再把有问题的硬盘发到他给你的地址,也就是售后,售后收到你的硬盘后,会发一块硬盘给你,但不是把你的硬盘修完再发给你,售后的硬盘都是返修的,我有两块杂牌硬盘(一个慢卡机,一个容量减少)从售后换回来的,现在用着也没问题。

网友:
我也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售后  告诉不稳定 换一块新盘回来!

好的谢谢, 还请问固态硬盘的有没有像机械硬盘那样的,可以用HDTUNE这样的直接看smart找出问题的软件呢?我这个SSD用HDTUNE检测05黄,有16个,但是用CrystalDiskInfo看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保修直接找客服,你就说硬盘偶尔掉盘,客服给你发地址和账号,你得先给指定账号转入发回的快递费,再把有 ...

好的谢谢, 还请问固态硬盘的有没有像机械硬盘那样的,可以用HDTUNE这样的直接看smart找出问题的软件呢?我这个SSD用HDTUNE检测05黄,有16个,但是用CrystalDiskInfo看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 还请问固态硬盘的有没有像机械硬盘那样的,可以用HDTUNE这样的直接看smart找出问题的软件呢? ...

CrystalDiskInfo 简称 CDI,侧重点不是速度测试了,而是一款实用的ssd健康诊断工具,启动它之后你就可以直观地检查硬盘的全部健康状态、温度以及更多一些相关的资料。它除了支持一般的机械硬盘之外,也支持 SSD 固态硬盘甚至部分移动硬盘,而在ssd上主要的功能就是测试它的接口类型,固件版本和ssd被使用的次数了。
你试试这个,U盘量产网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CrystalDiskInfo 简称 CDI,侧重点不是速度测试了,而是一款实用的ssd健康诊断工具,启动它之后你就可以 ...

我就是用这个CDI检测出来是良好100%,05也没有问题,但就是掉盘,用HDTUNE测出来05是黄的,有16个。不知道那个比较真实了现在,但是这个盘运行大型文件和跑测试确实会掉盘。

网友:
掉盘大多是主控的问题,需要重新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