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显卡,快递未从主机取下,到达后花屏

楼主(2021-02-17):
开机屏幕上两条宽阔的竖线,装驱动直接蓝屏。

加焊GPU,显存后,竖线变雪花。
摘下显存看到3个掉点。
常规操作,刮开,补点,固化,植球。
结果就是腰酸,背痛,眼花。
幸好,显卡终于恢复了。

网友A:
你应当庆幸不是过孔掉点

网友B:
两张图片,补线都不一样,要么就是修过的自己到手又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张图片,补线都不一样,要么就是修过的自己到手又修好了

大哥,麻烦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位置简直是显卡杀手位。还好不是核心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当庆幸不是过孔掉点

就是,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张图片,补线都不一样,要么就是修过的自己到手又修好了

一样吧?

网友C:
我的天,补点始于技术活了。
我一直不懂,如果颗粒焊点掉了,拆除一个颗粒可以正常运行吗?还是必须满颗粒?

网友:
确定能这番操作的都是大能

网友:
这是功夫活,恭喜楼主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补点始于技术活了。
我一直不懂,如果颗粒焊点掉了,拆除一个颗粒可以正常运行吗?还是必须满颗粒?

如果是颗粒掉点了,就只能换颗粒了。那个东西补不上。

网友D:
楼主手艺不错啊,这么小的点都能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艺不错啊,这么小的点都能补

比手机芯片还要大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当庆幸不是过孔掉点

那惨了,补点还得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