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MINI主机无图无点位艰难修复 板号DH81M01 CR1220

楼主(2021-02-17):
图纸在下面的回贴中有,版主留!!!
分到用时方恨少,方恨少……没分用了呀    走过路过的大佬给小弟赏点分先  我决定以后都改过自新,积极发帖
接修一台戴尔外星人MINI主机。接电电流显示0.1A,按开关无反应。很明显,待机偏大。(图片还没齐,明天再补充)

再万用表测USB数据线对地值确定,桥挂无疑!
板号:

主板拆下来测量待机3/5V都对地短路,烧鸡大法都省了。再观察主板发现有个小元件烧坏,先放着。上刑台把桥干下来再说。

烧坏的元件看不出来型号了,测主板上三个引脚都不接地,想来是类似二级电压的转换管,一般都是N管,直接找个N管换上。

完了通电待机电流已经正常。订桥。

第二天把桥换上。下来洗干净按开关,麻痹,没反应。试了几次都是无反应,确定不触发
苦逼的维修从此刻开始了。

找遍论坛无图无点位,也没啥维修案例可以参考。找EC资料看看吧!

EC型号是SCH5553-NU,在论坛找得眼都要瞎才看到一点点希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4171-1-1.html

就这个链接,花了10分下载下来的竟然不对,里面ECIT8772,这坑人啊,大家不要下。
备注:这个链接没问题,他是DIH81R,你是DH81M01,楼主没看仔细!版主留!!!!!!!

然后就是找不到这个EC的资料了。在坛子里只找到了这个EC的开机脚!测量按下开关,开关信号是有给到EC的,但是EC 128个引脚是啥信号基本都不知道,维修立马陷入困境!

也不知道这个EC是否带程序。

示波器BIOS 1 2 ,完全没有波形。

测换上去的那个3N管,三个引脚都有电压,应该是没问题的。

把它拆掉直连D/S极试试,电压稳稳的3.3V的,但还是一样不触发。

先订个EC吧!

另一天换上EC,还是一样不触发
艰难曲折就不说了,最终是把那个3脚管换成P沟道的就好了!
好是好了,不过也不清楚此处的具体电路结构
亮机图:
感谢大家的热烈围观,最后祝大家新年新气象,牛年大大发发发!

补充内容 (2021-2-18 09:45):
帖子竟然已经不能编辑了 只能将错就错了  大家伙不要点支持,点评分呀  当时我没搜到图纸,肯定是眼瞎了(论坛上有,标题没说是图纸,我以为是BIOS,就没敢下),实际上是有图纸的 自己却当成无图纸的修,也是苦逼呀

 会员1164828300鑫豆2025-5-20 18:27
 会员913735300鑫豆2025-4-15 11:46
 会员1082292300鑫豆2025-4-8 18:47
 会员805675300鑫豆2025-3-19 17:32
 会员991320300鑫豆2025-2-14 13:50

网友A:
这个机器主板的图纸本论坛是有的,关键字alpha R1。那个坏掉的MOS是N沟道的。最后附上图纸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H81M01 alph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主板的图纸本论坛是有的,关键字alpha R1。那个坏掉的MOS是N沟道的。最后附上图纸

卧槽 卧槽   那我换上的管子是啥沟道的我自己都懵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主板的图纸本论坛是有的,关键字alpha R1。那个坏掉的MOS是N沟道的。最后附上图纸

感谢楼主提供的宝贵图纸!那个你仔细看一下图纸,确实是P沟道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主板的图纸本论坛是有的,关键字alpha R1。那个坏掉的MOS是N沟道的。最后附上图纸

确实就是二级电压转换管  不过一般二级电压都是N沟道的,这里都是P的,少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提供的宝贵图纸!那个你仔细看一下图纸,确实是P沟道的管子!

笔误,的确是P沟道的,到了Alpha R2这个位置就变成N沟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误,的确是P沟道的,到了Alpha R2这个位置就变成N沟道了

好的  那我明天得改一下标题先

网友:
厉害了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你修机,看你讲述,比看电影还精彩,点赞是必须的!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主板的图纸本论坛是有的,关键字alpha R1。那个坏掉的MOS是N沟道的。最后附上图纸

QP78这个转换管是P沟道

网友C:
过年是来讲笑话的吗。

网友:
好资料。新年快乐

网友:
小小白 这个技术和耐心 值的学习

网友D:
很奇怪的电路,DP11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机子好多闪灯的故障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说明你是新手,英雄无用武之地,你有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年是来讲笑话的吗。

见笑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的电路,DP11有什么作用?

不知了  看起来不装应该也可以

网友:
优秀  优秀

网友E:
凡是干桥的不是傻瓜就是新手。

网友:
这主板,看着很高端,淘宝主板也就380一片

网友:
没图不好修啊!

网友:
厉害厉害 一波几折 终于修好

网友:
修的都这么溜了确定是小白吗

网友:
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凡是干桥的不是傻瓜就是新手。

两个USB数据线都对地短路  不干桥干谁

网友:
维修道路要做好披荆斩棘的打算,老司机,顶住~~~~~~!!!!

网友F:
桥拔了后可以通电测试吗?还需要断开那些供电吗?

网友G:
高手啊  目前从业10年了都没见过一台外星人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拔了后可以通电测试吗?还需要断开那些供电吗?

安全起见桥拔后先接电测试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啊  目前从业10年了都没见过一台外星人台式机

这也不算什么高手吧

网友:
这种才是大神  教教我怎么修显卡呗  大神

网友:
看标签,我也一直用这家的芯片。

网友H:
一直找不到毛病 看你发布信息我安你更换 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整几个积分,

网友:
小白上来逛逛,。。。。。

网友:
挣几个积分,太少了。。。

网友I:
看帖回帖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J:
所以桥其实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找不到毛病 看你发布信息我安你更换 好了感谢分享

真的假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所以桥其实没问题?

桥也是有问题的  看前面两图  USB数据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帖回帖学习了,谢谢分享

不要猛灌水喔

网友:
这机子修的跟看电影一样 情节跌宕起伏的 剌激!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
无线路图无点位图修板真是头痛,全靠经验和走线路摸出来的。有时候看到一排并排走线的看得头都大了还摸不出来。

网友:
小白前来观摩 学习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精彩   技术也牛逼  佩服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

网友:
这就是加精华啊

网友:
图纸在下面的回贴中有,版主留!!!
分到用时方恨少,方恨少……没分用了呀    走过路过的大佬给小弟赏点分先  我决定以后都改过自新,积极发帖
接修一台戴尔外星人MINI主机。接电电流显示0.1A,按开关无反应。很明显,待机偏大。(图片还没齐,明天再补充)

再万用表测USB数据线对地值确定,桥挂无疑!
板号:

主板拆下来测量待机3/5V都对地短路,烧鸡大法都省了。再观察主板发现有个小元件烧坏,先放着。上刑台把桥干下来再说。

烧坏的元件看不出来型号了,测主板上三个引脚都不接地,想来是类似二级电压的转换管,一般都是N管,直接找个N管换上。

完了通电待机电流已经正常。订桥。

第二天把桥换上。下来洗干净按开关,麻痹,没反应。试了几次都是无反应,确定不触发
苦逼的维修从此刻开始了。

找遍论坛无图无点位,也没啥维修案例可以参考。找EC资料看看吧!

EC型号是SCH5553-NU,在论坛找得眼都要瞎才看到一点点希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4171-1-1.html

就这个链接,花了10分下载下来的竟然不对,里面ECIT8772,这坑人啊,大家不要下。
备注:这个链接没问题,他是DIH81R,你是DH81M01,楼主没看仔细!版主留!!!!!!!

然后就是找不到这个EC的资料了。在坛子里只找到了这个EC的开机脚!测量按下开关,开关信号是有给到EC的,但是EC 128个引脚是啥信号基本都不知道,维修立马陷入困境!

也不知道这个EC是否带程序。

示波器BIOS 1 2 ,完全没有波形。

测换上去的那个3N管,三个引脚都有电压,应该是没问题的。

把它拆掉直连D/S极试试,电压稳稳的3.3V的,但还是一样不触发。

先订个EC吧!

另一天换上EC,还是一样不触发
艰难曲折就不说了,最终是把那个3脚管换成P沟道的就好了!
好是好了,不过也不清楚此处的具体电路结构
亮机图:
感谢大家的热烈围观,最后祝大家新年新气象,牛年大大发发发!

补充内容 (2021-2-18 09:45):
帖子竟然已经不能编辑了 只能将错就错了  大家伙不要点支持,点评分呀  当时我没搜到图纸,肯定是眼瞎了(论坛上有,标题没说是图纸,我以为是BIOS,就没敢下),实际上是有图纸的 自己却当成无图纸的修,也是苦逼呀

 会员1138771300鑫豆2025-11-5 09:57
 会员1233500300鑫豆2025-10-10 20:38
 会员1164828300鑫豆2025-5-20 18:27
 会员913735300鑫豆2025-4-15 11:46
 会员1082292300鑫豆2025-4-8 1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