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21-02-17):
驱动板靠近逻辑板屏幕上会出现干扰,靠的越近越严重;相反,驱动板适当远离逻辑板屏幕显示正常。电源板,驱动板上面的电解电容都换过了,屏线没有找到合适的 ,没有换;但是用锡箔纸包裹了起来,逻辑板也用锡箔纸包裹起来,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求高手指点

故障现象: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wNTU0MTc0MA==.html

网友A:
卧槽,下载这个故障现象视频要5积分?谁还下载

网友B:
下载要分,这是常识。还是发图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下载要分,这是常识。还是发图片吧

供电驱动影响逻辑板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要分,这是常识。还是发图片吧

师兄新年快乐!昨天视频审核了,没有同步上来,现在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下载这个故障现象视频要5积分?谁还下载

师兄新年快乐,昨天视频审核了,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要分,这是常识。还是发图片吧

可以设置免下载分下载

网友A:
是不是接口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口排线的问题

不是,弄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驱动影响逻辑板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师兄指的是开关管的控制信号吗?如果是它影响的要怎么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