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了解crc16校验的。

楼主(2021-02-17):
有没有大神了解crc16校验的。我改了一个固件,但是校验和对不住,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什么固件?

网友:
矿机用的,就是类似主板的BIOS

网友:
哈哈,兄弟做矿机运维吗

网友A:
CRC16校验也分好多种,有的加入了自定义数据,只能反复尝试,看运气。

网友:
不做,但想研究它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C16校验也分好多种,有的加入了自定义数据,只能反复尝试,看运气。

你能整吗?代码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