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主板型号如何查看

楼主(2021-02-18):
请教一下,苹果主板型号如何查看?比如平时说的什么820-什么的,主板上找不到相关文字,是怎么看的?

网友:
主板仔细看,应当会有的

网友:
这款主板我就没找到板号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上面黑色胶带撕开就有型号

网友:
正反面都仔细看一下 有的颜色特别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