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R30W 跟 SR40B 好的芯片上面的 电容阻值

楼主(2021-02-18):
求 SR30W 跟 SR40B 好的芯片上面的 电容阻值
① 黑表笔靠近晶体、
② 红表笔靠近边缘、

网友:
图片方向不正 重新上传

网友:
sr40b我记得有一颗电容是000 不过这是在上机之后测的 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两个都是桥吧  只要不短路  干上去再说

网友A:
我测过两个全新sr30w,同一位置电容值都有40到50差别,还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过两个全新sr30w,同一位置电容值都有40到50差别,还都是好的

网友B:
不短路就干上去

网友:
好的 感谢 谢谢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短路就干上去

因为现在 tb买的有的来的是时候就是坏了的 、所以有个参考能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嗯 对 上机以后 测试SR2C4 有2-3个 是几十的阻值 其他的都是100多-300多

网友:
黑色数字是 SR2C4      红色数字是 SR30W
黑表笔靠近晶体

网友(2021-05-08):
SR40B通电以后很热 ,显卡供电短路  没有CPU供电 别的电压都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