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是华硕FL8000,更换硬件的过程中,不亮机了

楼主(2021-02-18):
  大家好,我是小白。我的笔记本是华硕FL8000,在更换硬盘的过程中,我提前把电池拔下来了。安装了一个机械,更新了一个固态,正在开心中呢,开机不亮机了。我之前大概咨询了一下网友,网友说硬盘的原因,我就把硬盘拔插,亮机了。安装上螺丝之后,还是老样子不亮机。之后,经历了耗尽电池,放电。电池拔掉,接外置电源开机。都是老样子,通外置电源,灯泡亮,其余的指示灯不亮,机械硬盘转,风扇转。我该怎么办?谢谢大家。

网友A:
华硕机子,光驱位置加硬盘是会出现各种问题,不加硬盘能开机不

网友:
不是专业的维修,还是送修吧!看你的表达好像没有可调电源

网友:
谢谢,我今天送修,实时更新

网友:
我正准备搞光驱位硬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机子,光驱位置加硬盘是会出现各种问题,不加硬盘能开机不

我正准备搞光驱位硬盘呢,我只是先换一个硬盘,然后再加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