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258XT主控开卡

楼主(2021-02-18):
这是台电的一块固态120g   主控是慧荣sm2258,储存芯片是29f32b2alcth2,也是找了好几个才开成功

网友:
成功就好!

网友:
大黑片b16,修好也用不了多久啊

网友A:
坑爹的固态 财务资料全丢了 后面没有一次敢用台电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坑爹的固态 财务资料全丢了 后面没有一次敢用台电了 哈哈

嗯台电质量很一般

网友B:
开卡后,里面的资料还在吗

网友:
以前试着开过几片U盘,开成功了还是用不了多久,估计芯片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卡后,里面的资料还在吗

不在的,这种不是恢复数据,等于开卡以后,这个固态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
不知道我这个60G 能不能用

网友(2021-04-16):
我也在找这个,下来试一下

网友C:
老哥报错,我这个ssd跟你的一模一样,求参数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哥报错,我这个ssd跟你的一模一样,求参数设置

很久了记不得了,哥们,后面的读取速度那里低一点,芯片好像选自动,你多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开卡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久了记不得了,哥们,后面的读取速度那里低一点,芯片好像选自动,你多试试

是用转接卡的吗

网友:
是的,移动硬盘盒子就可以

网友E:
我也有一个这个台电的,

网友:
原来回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