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板号X550CC rev:2.0 型号a550v 不出集显工厂BIOS

楼主(2021-02-18):
有时亮机,有时不亮,不亮时候电流0.7左右无集显供电,亮机时候一切正常,所以就不怀疑内存了,刷了工厂BIOS,测试已解决

网友A:
该故障也许会是其他问题导致!可能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故障也许会是其他问题导致!可能会返修!

可能会,但我测试5天都挺好,之前频率很高的,开10次只有1次亮

网友A:
那也许没事了,5天测试,你这个也够严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许没事了,5天测试,你这个也够严格的!

主要客户不等着要,前面也跟他说好了,修好需要测试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