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20-15IKBN nm-b191 显卡感叹号怎么解决

楼主(2021-02-18):
Y520-15IKBN nm-b191   显卡感叹号怎么解决   ,系统也重新安装了,驱动也下了新的,都没有用,不知道哪里大侠有碰到这现象不,可以指点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要具体检测,有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大概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找个软件检测下,看看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找个软件检测下看看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一般是换显卡测试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