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电视开机花屏过几秒正常

楼主(2021-02-18):
家里的古董电视,犯这个病一年了吧,某一天突然开机花屏,喇叭嗡嗡响,花屏过程是上面花一点一点变大,底下黑色一点一点变小,整个屏都花的时候图像瞬间恢复正常,整个过程大概不超过10秒,花屏的时候按不出菜单,也不播放声音,但是能软关机,如果一直通着电,重新启动正常显示logo,不花屏,今天买了新电视,就把它拆了,电源板上并没有发现肉眼可见的电容鼓包,而且感觉这几个大电容都是通向背光部分的,遂到这里求助,感谢大神解答

网友A:
花屏跟电源板无关,可能驱动板有问题,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你这图片看上去像屏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屏有问题,可以找个板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跟电源板无关,可能驱动板有问题,或者屏的问题

刚开机花屏,然后过一会就正常了,只要电源不拔一直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刷过固件,然后还那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屏有问题,可以找个板测试

不是专业维修,手里没驱动板啊,之前有人说是屏线受潮,拿出来用酒精擦一擦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专业维修,手里没驱动板啊,之前有人说是屏线受潮,拿出来用酒精擦一擦会不会有效果……

屏线有问题会是整个屏的现象,不会形成故规则的,或者有部分黑屏

网友:
不稳定  屏幕可能性很大

网友:
有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   一般都修不了 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几率大

网友:
清理下屏线试试,接触不良也会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