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S手机刷机能顺利完成后老自动重启

楼主(2021-02-18):
(无正文)

网友A:
刚才我确认了一下,开关排线不接就可以进系统,不重启了,可是我测了排线上的座也不短路呀,不会和他相关的电路坏了引起的吧?那就麻烦了,去找根排线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我确认了一下,开关排线不接就可以进系统,不重启了,可是我测了排线上的座也不短路呀,不会和他相关的电路坏了引起的吧?那就麻烦了,去找根排线试试先

换了后呢?好了吗

网友:
苹果X以后外配也会引起重启的,该换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