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华硕主板H81M-DR2.

楼主(2021-02-18):
案例:华硕主板H81M-D R2.0rev1.01不触发。轻微蟑螂腐蚀,简单清洗后,看各路有无短路,上电,仍不触发,查IO周边到桥电压都正常,查O PSON电压1点多伏。判断IO到ATX PSON有问题。手上没有合适点位图有H81MDR2.0rev1.01a点位图做参照,发现中间腐蚀断线,补好测试点亮,上电烤机OK。#华硕图纸#

网友:
H81M-D_R2.0_1.01A点位图纸

H81M-D_R2.0_1.01A点位图.fz

参考图纸

网友(2021-03-24):
要是现在点位图有跟以前V星H61那样  看的到里面线走向就好了  断线就好查了   跑线眼睛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