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修不开机

楼主(2021-02-18):
上电发现没有任何电流,检测发现保护隔离不过,检测充电芯片BQ24780S工作条件发现没有线性电压,于是更换一颗充电芯片后保护隔离正常导通。然而还是不开机,此时待机电流偏高,检测3 5V并无短路,再找到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发现3v线性短路,于是烧机大法伺候,发现一个6脚管子和EC发烫,然后找到芯片植株安装……终于尘埃落定,一切归于平静。

网友:
不加散热铁片,开机很危险

网友:
还好  南桥挂了就麻烦了

网友:
思路清晰,表达清楚,收获多多

网友:
都用BGA的EC

网友:
楼主修本的活多吗?

网友:
这种小EC经常坏

网友A:
请教下这ec带程序的吗,另外求图中钢网,谢谢

网友:
技术好就是不一样谢谢分享

网友:
   没搞过这种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ec带程序的吗,另外求图中钢网,谢谢

不带程序,我从其他主板上取下来用的,型号一样就可以用。钢网是找隔壁修手机借的,是万能钢网涂锡浆。

网友:
一天3 4台,不固定。手机弄的也差不多。

网友:
这是玩家国度哦,ROG

网友:
现在的EC也是BGA的,幸好不带程序

网友:
                        红色的 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