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怎么在pe启动项里添加无线网卡驱动还有IPXE网客启动。。。。

楼主(2021-02-18):
怎么在pe启动项里添加无线网卡驱动还有IPXE网客启动。。。。有可用启动版本发一下谢谢~!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非常感谢。。。。。。。。。。。。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这个打包无线网卡驱动,但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网卡型号也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包无线网卡驱动,但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网卡型号也太多

是的吧。。。。。但是我看网上有的人搞的有

网友B:
U启动制作的启动盘就自带无线网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U启动制作的启动盘就自带无线网卡驱动

那种PE支持呢

网友B:
U盘装机大师最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装机大师最新板

好的谢谢.....

网友:
我也不会,我只能说IT天空的优启通和总裁的U盘魔术师都有联网功能,而且相对广告比较少。后者因为功能多,体积巨大。可以自己添加向日葵或teamviewer等软件到U盘根目录作为远程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