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米air 板号17805-1 内存电感阻值

楼主(2021-02-18):
小米air 板号17805-1,笔记本能触发 ,点不亮  ,测各大电感总线等供电都有,就是没有CPU供电,测了内存阻值只有5,其他阻值都正常,感觉应该短路了  ,求哪位大神有相同的板帮忙测量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我这测是对地打值0.033,阻值应该是在4--50吧,CPU凶多吉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测是对地打值0.033,阻值应该是在4--50吧,CPU凶多吉少!

   CPU挂了吗

网友:
CPU 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