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用几天就要重新刷一下!要不开不开机!谁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18):
弘基的本BIOS文件经常损坏!经常要重刷BIOS。才可以开机!感觉硬盘好像会破坏BIOS!刷完可以用几天,今天刷完了,装上硬盘直接不开机,电源灯一闪一闪的!这是什么原因?(更换硬盘也不行)会不会是EC或是哪里的问题_?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换一颗 芯片 重新刷。。。。。

网友B:
没见过这种故障,没有思路,帮顶一下

网友C:
把bios芯片几脚拉低,我忘记了,你查下

网友D:
不开机的时候   南桥热一下试一试

网友E:
1杀毒 早期有真对bios的病毒 2bios芯片不良损坏 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颗 芯片 重新刷。。。。。

已经更换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bios芯片几脚拉低,我忘记了,你查下

非常感谢!我一会去看看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开机的时候   南桥热一下试一试

我感觉不应该是南桥问题,我自己修改了文件BIOS文件,修改后又刷了下BIOS!现在感觉比以前好点,先测试几天看看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我一会去看看

WP 写 保护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杀毒 早期有真对bios的病毒 2bios芯片不良损坏 换一个

BIOS芯片已经更换过了,不行!bios怎么杀毒啊?可以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种故障,没有思路,帮顶一下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P 写 保护脚。。。。

非常感谢!我去看看电路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WP 写 保护脚。。。。

把BIOS 3和4脚短接,是吗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把BIOS 3和4脚短接,是吗

恩,试一下,看管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bios芯片几脚拉低,我忘记了,你查下

是把BIOS芯片 3和4脚短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试一下,看管不管用

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G:
硬盘挂其他电脑上低格一遍,再装上测试

网友H:
问题点应该不在BIOS,还是按照时序查找原因吧

网友I:
搞定了吗?我也修到一台宏基笔记本,bios也经常坏,改bios设置还存不了,显卡也不正常,办公看视频都没问题,玩不了3d游戏,王者都玩不了,游戏登陆就是玩不了,显卡芯片是r7 m265 2g,在任务管理器提示游戏客户端程序未响应,显卡只能外接hdmi能显示,内屏也不亮。显卡芯片也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J:
是不是拆BIOS 的时候。加热了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拆BIOS 的时候。加热了什么芯片。

没有,只拆了BIOS芯片,刷了又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点应该不在BIOS,还是按照时序查找原因吧

什么都正常,重刷BIOS就好!这次我把BIOS文件修改了一下,刷上了,在测试今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定了吗?我也修到一台宏基笔记本,bios也经常坏,改bios设置还存不了,显卡也不正常,办公看视频都没问题,玩不了3d游戏,王者都玩不了,游戏登陆就是玩不了,显卡芯片是r7 m265 2g,在任务管理器提示游戏客户端程序未响应,显卡只能外接hdmi能显示,内屏也不亮。显卡芯片也换了,还是那样

我的和你的不一样,我的只是BIOS文件经常损坏,其它都正常!玩游戏,办公等都正常!这次我修改了BIOS文件昨天刷的,目前一切正常!怀疑是我在网上找的BIOS文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盘挂其他电脑上低格一遍,再装上测试

机械的硬盘,更换固态硬盘后!问题依旧!应该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K:
还有这种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有这种问题,长见识了

有,电子产品!千奇百怪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F:
不是,也不知道BIOS文件是不是有问题,换了个BIOS文件,刷刷上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不是,也不知道BIOS文件是不是有问题,换了个BIOS文件,刷刷上了

文件不会导致这种问题的。你还是把3.4脚连上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文件不会导致这种问题的。你还是把3.4脚连上试试吧

谢谢!先不连,测试几天看看!要是还不行在连上

网友M:
楼主修好了吗,感觉这问题不好搞。

网友N:
我想bios搞成写保护也不行的,因为正常的机使用中都有数据要写bios,禁止写了可能就有其他问题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想bios搞成写保护也不行的,因为正常的机使用中都有数据要写bios,禁止写了可能就有其他问题出现

没有写保护,上次我修改了BIOS文件,刷回去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修好了吗,感觉这问题不好搞。

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