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 CD3215C00能否用TPS65982 替换?

楼主(2021-02-18):
A1706 820-00923-A 两颗CD3215C00 5V短路,需要更换,经判断。这两个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看了饼哥的帖子说 TPS65982 和 CD3215 是一样的,那是不是说CD3215C00这个不带程序的可以用TPS65982来替换?
哪位兄弟试过?

网友A:
既然饼哥说了是一样的,你为什么不换一下试试看呢?怕的话先查一下图纸,脚位是否相同

网友:
最好是找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饼哥说了是一样的,你为什么不换一下试试看呢?怕的话先查一下图纸,脚位是否相同

就是没有芯片罗,淘回来的CD3215,5个起码3个是坏的,全新的要70,TPS的要便宜很多

网友:
最好原值代换  要不后期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B(2021-04-23):
我就是看到月饼说一样,我就试了,不见能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看到月饼说一样,我就试了,不见能互换,

不能互换?

网友:
,我拿TPS65982装在苹果上不行,换回cd3215才行,只是一两次试验,具体还要更多网友试验

网友(2021-06-03):
CD3215C00都可以用,CD3215C00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