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0主板,开机掉电,能再次触

楼主(2021-02-19):
H310主板,开机掉电,能再次触发。VCCGT出来不到三秒就掉电,刷BIOS后故障依旧,测量温控电阻——正常,测量所有供电正常,拆掉内存后不掉电。初步分析有两种可能:1、缺信号  2、vcore四相供电,可能有一相或者多相没有输出供电。以上情况,望各路英雄指导,谢谢!

网友:
ec查了么?

网友:
EC、PCH、CPU座都干过了,就是没修复。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整板68个地方用错物料(该用0欧电阻,用了56欧电阻),其中包含时钟、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