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5751P 无3 5V通病

楼主(2021-02-19):
LA-5751P 上电测试无3V5V 测的 3v5v待机芯片6脚电压为10v   正常应该19V ,查隔离保护电路19          P2点为 19V.     P3点为  10V .问题在PQ6没有完全导通,测得PQ6 G 基19v 电压不对, 4脚电压有PACN控制,PACN 电压必须为高才可以拉低4脚电压,使得B+为19V ,PACN受控于PU10. 测得比较器,3脚3.6V.2脚1.06V  8脚19V  条件完全OK ,但是1脚还是没有开路输出4V电压,于是直接去掉 比较器芯片, 测得1脚没有短路,  3V  5V 对地正常,上电, 3V  5V 出来了,维修结束。

(2)LENOVO G460 COMPAL LA-5751P.pdf

网友:
要仔细看下图 材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