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计算机意外地重新启动或遇到错误,windows无法安装

楼主(2021-02-19):
安装系统提示“计算机意外地重新启动或遇到错误,windows无法安装”,有遇到的嘛?

网友A:
系统没灌装完成或者系统释放的时候有中断。(常见于释放时蓝屏,意外掉电重启等)

网友:
已排查过,不存在蓝屏和掉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没灌装完成或者系统释放的时候有中断。(常见于释放时蓝屏,意外掉电重启等)

已排查过,不存在蓝屏和掉电呢

网友B:
换个版本的系统再重新安装,如果还是类似的结果,那就判断主板或其他硬件有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版本的系统再重新安装,如果还是类似的结果,那就判断主板或其他硬件有故障

换了几个版本依旧,最后通过转换分区表解决。

网友:
系统没装好

网友:
电脑配置低 不支持64位?

网友:
换个系统,系统文件损坏

网友:
U盘里面的系统文件损坏,更换原版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几个版本依旧,最后通过转换分区表解决。

哦,早说啊,那他原来的分区是GPT分区,那肯定不能用GHOST方式安装,要选择原版的安装方式才行

网友:
分区格式,硬盘模式,查坏道或格式化全盘,

网友:
1换系统,2换内存.3换硬盘4.报废,跟主板没关系

网友:
排除法走起,你懂的。

网友:
我太难了,换系统,换硬盘,换主板,换电脑

网友:
新手装系统都难,慢慢来吧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重新进PE,把C盘格式化,分区分成MBR格式,分两个区就可以,再重新装一遍系统就解决了。

网友:
系统版本 不合适吧

网友:
改bios设置,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我经常遇到

网友:
分区错误吧,和系统不匹配

网友:
重装系统装的进不?装不进就是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或者换系统,一般系统没解压完重启都是这现象

网友D:
可以将C盘分区整个删除,重新分区格式化,pe下用diskgenius就行
然后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将C盘分区整个删除,重新分区格式化,pe下用diskgenius就行
然后重新安装系统。

建议不错

网友:
分区表的问题,重新分区,换GPT和uefi,互相切换下!

网友(2021-04-15):
有可能系统没装好,或者版本不对,或者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