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玩8c这个问题是什么导致的,换

楼主(2021-02-19):
畅玩8c这个问题是什么导致的,换过尾插,电池都没用

网友A:
提示气温太低,检查是不是电路板有检测电池温度的电路,可能温度传感元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气温太低,检查是不是电路板有检测电池温度的电路,可能温度传感元件故障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