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1-02-19):
对色环电阻不了解,希望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22 ohms resistor value

网友A:
0.22欧,可以下载我写的工具集软件,里面有色环计算

网友:
红红银金电阻值是0.22欧姆。精度5%
保险电阻吧

网友: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你那个是白色还是银色  差别很大啊   要是银色就是0.22欧  要是白色 就是22000M

网友:
这电阻都不能认么楼主

网友:
0.22欧,你应该背熟电阻值,或百度都有介绍

网友:
这是发帖刷分来的吧  最简单的电阻阻值也上论坛来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2欧,可以下载我写的工具集软件,里面有色环计算

牛,也不给个链接

网友(点评):
点我名进入就行了,不会有发广告嫌疑

网友:
图片上看  是0.22欧

网友:
下载一个“电工计算器”app就可以查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