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上管大短路 ,CPU一定挂了吗?

楼主(2021-02-19):
一个华硕笔记本的 接机大电流 以为捡到钱了 ,,测量是一个CPU供电上管大短路  更换后 电流跳变两次 不动  BIOS刷了 还是一样  其他都不知道动哪里了,,难道真的是CPU挂了吗/????成本太高了,,,好难!!!

网友:
不能用“一定”。可以用“可能”

网友:
必挂,不用想了!

网友:
百分之99.9挂

网友:
新款机器大短路,基本上都是CPU供电管子烧了,CPU也烧,不像以前就只是烧个电容

网友:
可能性很大,,,。

网友:
挂了 华硕的不用想

网友:
不一定,现在都有好几路供电的,有保护机制

网友:
挂的可能性大哦

网友:
mos管冲了,很大可能性19V冲到CPU,这就得看CPU体质强不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