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刷了BIOS后提示,UUID无效,注册码也没了,求工具

楼主(2021-02-19):
今天,一位同事拿了台联想X1 Carbon给我修,我开机一看,屏幕提示:UUID无效,Serial注册码也没了,开机就叫四声,显示这两条无效信息,求恢复Serial和UUID工具。

网友A:
很简单,有两个方法:
1、找原厂的工具,之前论坛有的,这个用U盘引导就可以刷新修改

2、找一个开机没有报警的BIOS,完整的DUMP下来,然后修改替换ME(不修改ME会导致开机变慢)。虽然修改后有SN和UUID了,但是信息是其它机器原来的,如果你会Winhex,可以自己修改(SN是明文,搜索字符串就可以了,也可以自己转换为十六进制HEX进行搜索)

网友:
要100点值,我点不够,看都看不了,更下不了工具

网友:
能发一个直接修改的工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有两个方法:
1、找原厂的工具,之前论坛有的,这个用U盘引导就可以刷新修改

2、找一个开机没有报警的BIOS,完整的DUMP下来,然后修改替换ME(不修改ME会导致开机变慢)。虽然修改后有SN和UUID了,但是信息是其它机器原来的,如果你会Winhex,可以自己修改(SN是明文,搜索字符串就可以了,也可以自己转换为十六进制HEX进行搜索)

这个id很牛叉,谢谢分享!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d很牛叉,谢谢分享!

牛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