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437-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2-19):
  接机A1466 820-3437-A不触发, 电源头绿灯不亮,待机电流0.016,有点偏低,正常不装电池待机是0.023,立马拆机检查是否进水,处理一番还是不触发,苹果不触发首先检查的是PP3V42_G3H,电压正常,再查SMC_RESET_L是0.4V,肯定不正常的,查阻值,好板阻值对比,发现芯片有问题, 换后问题搞定 了,新年第一贴苹果,发布以加深记忆,祝愿大家在牛年有新的收获,红红火火发大财。

网友:
深圳新锐博电脑?

网友A:
遇到IO坏的多,然后买了几个换上都不行,可能买到的是坏的

网友:
思路清晰到位,大神膜拜

网友:
新锐博电脑?

网友B:
为什么说是:新锐博电脑?有什么不一样吗?是哪里的就不要说了吧!担心客人看到了这个帖子!

网友C:
看到了静电服  楼主好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静电服  楼主好专业

这个只是一个工作习惯吧了,有专业才有发展吧。

网友:
楼主可加您微信请教下吗?

网友D:
有好板对比。 还做记录。好习惯啊。 我一般先搬个芯片再说。不行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好板对比。 还做记录。好习惯啊。 我一般先搬个芯片再说。不行再测。

是有点浪费时间的,但是我觉得对后面的维修有帮助的,就做了。

网友:
楼主好专业,值得学习啊!

网友:
一看就是专业的,有好板对比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是:新锐博电脑?有什么不一样吗?是哪里的就不要说了吧!担心客人看到了这个帖子!

客人看到怕什么,技术活嘛。

网友E:
这款机子修的确实多 。。。 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子修的确实多 。。。 还是比较好修

看你的回复就知道你是老司机,有好的经验多多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IO坏的多,然后买了几个换上都不行,可能买到的是坏的

最后是怎么修好的哦?找到了好的芯片了吗?

网友:
厉害了  可以的

网友:
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老司机,顺

网友:
新人在这里看到津津有味  还啥都不知道

网友:
维修习惯真好,我的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