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不懂的电源450W

楼主(2021-02-19):
如图一个电源,最大功率450W。5*19=95  3.3*16=52.8  12*10=120  5*2=10  ,算下来实际最大功率大概是不到300W。
电源标的四核王,还有一个显卡供电接口。
不解的是12V供电只有一个区区的10A,带一个AMD四核差不多,还有个显卡供电接口,如接独显,怎么够用?
标的有个12V1 ,是不是应该还有个12V2,才能解释得了。

这电源真看不懂。

再看一个航嘉额定350W的,参数看着就舒服。
3.3V 22A , 5V 21A  ,12V总功率达到了25A !
带个I7+2060显卡,也能胜任。

网友:
太假了!垃圾电源!

网友A:
要看线接口有几个,可能他的意思是,一根5v输出线是这么多,那有好几根的话,需要叠加

网友B:
这个怎么会有450w

网友C:
拆开看就清楚了,,不是正规大厂的

网友:
虚标电源

网友D:
12v最大120w,CPU用不了那么多的,余下的给显卡用,一般6p插头的卡热设计功耗不会超过75w(尾插)+75w(金手指)

网友:
山寨垃圾电源  拆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就是一个虚标王,垃圾的很

网友:
额定和最大是不一样哦,垃圾电源玩的是文字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线接口有几个,可能他的意思是,一根5v输出线是这么多,那有好几根的话,需要叠加

电源分电压下面标的安数都是最大承受电流,有的标的瓦数,都不可能有叠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会有450w

是的,怎么算都不可能有450W,最大应该就是280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就清楚了,,不是正规大厂的

看12v只有10A就知道是垃圾中的垃圾,因为再垃圾的电源12v也不可能低于12A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最大120w,CPU用不了那么多的,余下的给显卡用,一般6p插头的卡热设计功耗不会超过75w(尾插)+75w(金 ...

你随便看个电源,12V也不可能只有10A的,AMD四核CPU一般都是95W了,再加上个别芯片要个12V供电,还有些主板用的12V降压,更费电。
除非是INTEL CPU,30多W,加个性能低的独立供电的显卡,勉强能用。

网友:
这电源看一眼就知道啥玩意,

网友:
杂牌电源的标识只是为了忽悠下真正的小白。

网友:
这。。这么山寨的电源也能发个帖?

网友:
电源这块做工太假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