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碰到插上u盘 u盘自动生成Copy of Shortcut to (1)等

楼主(2021-02-19):
这几天电脑碰到插上u盘 u盘自动生成Copy of Shortcut to (1),Copy of Shortcut to(2),Copy of Shortcut to(3),Copy of Shortcut to(4)及RECYCLER文件夹,全盘木马杀毒无果,有什么办法搞定?

网友:
XP系统啊,换个WIN10系统就行了

网友A:
超级工厂病毒(Stuxnet蠕虫病毒)是世界上首个专门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编写的破坏性病毒,能够利用对windows系统和西门子SIMATIC WinCC系统的7个漏洞进行攻击。特别是针对西门子公司的SIMATIC WinCC监控与数据采集 (SCADA) 系统进行攻击,由于该系统在我国的多个重要行业应用广泛,被用来进行钢铁、电力、能源、化工等重要行业的人机交互与监控。 传播途径:该病毒主要通过U盘和局域网进行传播。历史"贡献":曾造成伊朗核电站推迟发电。
1. 通过MS10-046漏洞传播

病毒运行后会拷贝自身到移动存储上并命名为~WTR数字.Tmp(动态库)和一个注入下列文件名的lnk文件组成:

Copy of ShortCut to .lnk

Copy of Copy of ShortCut to .lnk

Copy of Copy of Copy of ShortCut to .lnk…

在存在MS10-046漏洞的机器上,只需浏览这些lnk,Explorer.exe就会将~WTR数字.Tmp加载起来。

曾经也是感染过此病毒,此病毒删不掉,为蠕虫病毒。最烦人的是删除之后无限复制Copy of Shortcut to (1)文件,我曾经杀毒6小时,以为杀干净了,关机重启照样无限复制Copy of Shortcut to (1)文件。
我是这样解决的
1、把你的电脑文件进行备份。
2、进行系统重装,期间不要插入已经感染的u盘。
3、pe进行格式化全盘,顺便把u盘格式化。
4、重装系统。
5、完美解决。

网友:
电脑已经中毒了,,,。

网友:
好几个非结构化结果复核结果回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级工厂病毒(Stuxnet蠕虫病毒)是世界上首个专门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编写的破坏性病毒,能够利用对windows系统 ...

谢谢您有指教!我是用多个硬盘,请教不是系统盘也要格式化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有指教!我是用多个硬盘,请教不是系统盘也要格式化吗?

先把不是系统盘的硬盘电源线拔了,然后安装好系统和杀毒软件后,关机,把不是系统盘的硬盘电源线接上,开机进系统后,不要打开非系统盘的硬盘,直接用杀毒软件全盘杀毒

网友:
电脑中病毒了,装个卡巴斯基杀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不是系统盘的硬盘电源线拔了,然后安装好系统和杀毒软件后,关机,把不是系统盘的硬盘电源线接上,开 ...

谢谢你!我已经重装系统后再杀毒就OK了。

网友:
干U盘干完U盘在干电脑,系统重装U盘格式化让它得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