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S 7420修复记

楼主(2021-02-19):
今客户送来一台V星主板,ms 7420。他说故障表现为机子内部风扇都转,但就是不亮机,键盘灯也不亮。粗略报好价后,让客户离开了。
   擦擦内存金手指,不行,换了一根金手指,也不行,将内存槽内清灰,还是不行。看样子是主板问题, 先从简单的来,刷BIOS看看,无果。这下,就要查主板了。目测主板,发现有一个电阻发霉,洗板水洗了下,但不放心,测试阻值,已经无穷大了,随换之。再看效果,还是没什么进展。再测内存电压,居然没有,怪不得不正常了。查找电压来源,它是由U26 MS-11PQV 这个块子和上下MOS管控制发出的。并且查了一下资料,说V星生产的这个块子容易坏。这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加焊。上好点的焊油,风枪伺候。之后再来测量电压,发现有那么一瞬间有1.4V左右,但很快就掉了。伴随着弱弱的蜂鸣声。后将CPU按着,这个现象解决了。屏幕完美亮机,大大的三个字母NEC
   本帖无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给遇到有类似故障的你做一个参考。谢谢观看。

网友A:
没有更换,只加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更换,只加焊了一下?

嗯,目前是正常的,真是不行,再考虑更换。

网友:
芯片脱焊了

网友:
其实一直疑惑,这样的封装芯片到底会不会虚焊

网友:
还是换的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