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B360mortar主板}一个EC芯片的型号

楼主(2021-02-19):
主板型号:V星B360mortar 迫击炮主板  主板版本号 MS-7b23 Ver:1.0
主板3VSB 3VCC 都短路到0,拆除相关原件,到图片中这个芯片位置时候短路排除,阻值回升
但是这个芯片的丝印完全看不清楚,可能是老眼昏花也可能是丝印表面已经花了。
没有找到相关主板的图纸,请有条件的师傅能帮我看下这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经过上电测量 发现拆除该芯片后点位如下 有5V和2.15V  PCIE插槽处3VSB 和+3V/3vcc   没有电压

网友:
芯片型号MP2147GD-Z

网友A:
点位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对比。。。。

非常感谢大神无私援助!!!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大神的帮助,成功在Z170的料板上找到了这个MP2147GD-Z,更换后成功点亮开机。
不过开机后还是发现问题:CPU 始终运行在800Mhz。。。。。。。,计划有时间的话更新一波bios试试看

网友:
这个芯片输出是1.2v/4A的,到底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B:
最后楼主处理结果怎么样?亮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楼主处理结果怎么样?亮机了吗?

谢谢关注,已经成功点亮并稳定运行了。但是CPU始终在800MHz,试了赛扬4900和I5 8400都是如此不知道什么原因。暂时还没空搞bios 等下周把bios拆了做个备份再刷新BIOS看看

网友(2021-05-19):
不错~~~收藏一下,值得学习。谢谢